关于单相电机的头痛问题啊???

楼主(2005-09-06):
请问用一台小型单相电机驱动一条传输带,为什么不到一个月电机的转动力矩就变得很小 用手就可以很轻易地抓住转轴?? 已经换了3台电机了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啊?? 谢谢!!!

网友A:
摇一下电机的绝缘状况,是否正常? 电机的供电电压、频率是否正常? 负载是否过重?

网友B:
更换电容试一下吧.

楼主:
恩.. 好的 谢谢各位指点... 小弟不胜感激... 顺便问一下 电机上面还有两条散热风扇的线,请问应该要什么接呢?

网友C:
散热风扇要单独接线?是不是调速电机的速度反馈?如果是,没接就会在低速时力矩下降很多。

网友D:
我觉得是电容问题居多。一点愚见

网友E:
小型单相电机散热风扇是连轴的,不存在接线问题,风扇罩壳里引出的两根线是测速反馈信号.有它说明该电机是调速的.进出线及换向均要经配套的调速器.要知电机及电容好坏很简单,把它当成不可调速的电机直接电源一试便知,当然直接用表亦可检测.

网友B:
是不是这种电机.

网友A:
呵呵,我突然想起来了,你那两根线有可能是刹车线圈的线,你的电机有可能是刹车电机!不接着两根线也可以转动的原因是刹车效果不好(比如东力、东元、松下等等;而SEW的刹车效果好,如果这两根线不接的话就启动电机,开关会跳闸)。 你测一下电流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还有,我告诉你一个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问供应商或厂家或打相应的800电话。。。

网友F:
老菜鸟的回复真是完美无暇。

网友G:
老菜鸟说的情况我遇到过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谢谢!!

网友H(2005-10-09):
图上,后面那一个是测速发电机

网友I:
这是最简单的减速器,后面是电机,前面是变速箱!

网友J:
图所说的是日本东方电机,后面的两根兰色的应是作詷速用的,是一个发电机.将它拆了就可以了.还有你的传送带上的负载是否很多,从而过载所致.

网友K:
电机可能运行在超载状态下,时间长了当然要出问题,看看你选的电机是否能达到你需要的负荷

网友L:
我有台55千瓦的三相异步电动机(2970转/分)被改做变频电机用,满负载运转(49赫兹,被动风冷叶片也是全速运转),但电机温度超高,想问各位有那些原因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