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如何计算机械各轴负载,丝杆预紧来选择电机规格

楼主(2005-09-06):
本人从事数控机械电气电路设置,现在想请教各位CNC机械设计开发技术人员,如何根据机械各轴的负载负重,丝杆传动中的丝杆预紧,螺距来挑选步进或饲服电机的规格。也就是如何计算带动各轴运动的最大扭矩。

网友A:
只要有克服摩擦的扭力即可带动 重要的是考虑运动件惯性力(或速率)以确定电机功率 给一个合适的启动时长维持功率 轴的负载 丝杆紧力等因素都会转变为摩擦阻力 由于摩擦力产生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计算他们是比较困难的 只要运动体速率不是很高 不必考虑摩擦的速度变化量 建议做一个手动装置先代替电机 测量或估计一下扭矩 再确定功率

楼主:
不知道用什么仪器,如何用仪器测试,或手动来计算扭矩,请赐教~!

网友B:
测力矩有专门的工具,跟弹簧称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