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挑选的技术

楼主(2005-09-06):
本人从事数控机械电气电路设置,现在想请教各位CNC机械设计开发技术人员,如何根据机械各轴的负载负重,丝杆传动中的丝杆预紧,螺距来挑选步进或饲服电机的规格。也就是如何计算带动各轴运动的最大扭矩。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笼统,一般根据系统的最大负载和减速比得到最大扭矩,然后根据市场上常见的电机型号选型。

楼主:
我使用的是电机直接带动丝杆负载运动的,没有使用减速之类的措施

网友B:
给我邮箱发一份你的联系方式的资料,我传一份资料给你,你自己看过就知道啦。

网友C:
给我发一份谢谢..平常有用到的,但现用公式太繁,呵呵...toolbar@citiz.net

网友D:
我也要一份,谢谢! leslie_wei@jesee.com

网友E:
我也需要:sccdls@163.com,谢谢!

网友F:
宋大哥如果在,我也想要一份〉〉huangying03@126.com 谢谢!!!

网友G:
TO宋大哥 给我发一份,谢了,atanic@163.com

网友H:
to 宋大哥 我也要一份 michaelshaolin@sohu.com

网友I:
给我发一份,谢谢,LNCOMMON@163.com

网友J:
正好需要,给我也来一份,谢谢! phoenixobf@126.com

网友K:
正好需要,给我也来一份,谢谢!   lyj008ok@163.com

网友L:
正好需要,给我也来一份,谢谢!fx123_2000_0@yohoo.com.cn

楼主:
ypf1119@163.com.我的油箱地址。有相关资料的请给我一份~!

网友J:
phoenixobf@126.com 老宋,给我来一份可以吗?可以作为一个项目参考。谢谢!

网友M:
lcy_air1949@163.com 也给我发一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