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我遇到 防爆电磁头烧坏问题 请行业内认识赐教造成这样的原因.谢谢

楼主(2005-09-06):
现我遇到 防爆电磁头烧坏问题 请行业内认识赐教造成这样的原因.谢谢

网友A:
1、阀门堵塞 2、电压超高

网友B:
首先应该知道防爆电磁头的温度等级,如果是T4,长期接电温度应该在135度以下,有些电磁头在这个温度下可能要烧毁,如果选用温度等级为T6的电磁头,其温度通电后在85度以下,就不会烧毁。现在有一种自保持防爆电磁头,通电后线包内无电流,依靠永久磁铁吸合动静铁芯,它的温度就更低了,不过有些自保持电磁头的永久磁铁长期使用会退磁,因此挑选时要注意。最近我买了一些防爆电磁头,使用效果不错,介绍给大家:北京中科精良机电技术有限公司电话:010-62475265

网友C(2005-11-25):
最主要的是阀质量问题,没有使用不当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