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大小的选择

楼主(2005-09-07):
我用tiny2313通过fan8200d驱动控制两相混合式电机,又通过485总线与dsp通讯,谁能告诉我2313外接的晶振应该怎么选择,谢谢!

网友A:
tiny2313 是ATMEL公司独家生产的基于增强的AVR RISC结构的低功耗8位CMOS微控制器。由于其先进的指令集以及单时钟周期指令执行时间, ATtiny2313 的数据吞吐率高达1 MIPS/MHz,产品速度等级如下: – ATtiny2313V: 0 - 4 MHz @ 1.8 - 5.5V, 0 - 10 MHz @ 2.7 - 5.5V – ATtiny2313: 0 - 10 MHz @ 2.7 - 5.5V, 0 - 20 MHz @ 4.5 - 5.5V 参看:http://www.sl.com.cn/avr/datasheet/avr_chinese/cn_tiny2313.pdf ATtiny2313 芯片有如下几种通过Flash熔丝位进行选择的时钟源。时钟输入到AVR时钟发生器,再分配到相应的模块。
如果你想简化设计,你可以使用芯片内部的 RC 振荡器 ,通过对 CKSEL3..0 编程,你可得到 4MHz 或 8MHz 的内部 RC 振荡频率; 如果使用外部晶振,您应符合前面ATtiny2313产品速度等级中规定的频率范围。

楼主:
多谢亦云人云! 我想用外部晶振,当初选了16M,但是不知道选择晶振的时候不知道要不要考虑到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及rs485收发器的匹配,如果需要,有什么考虑的因素呢?请帮忙,谢谢!

网友B:
最少要考虑通讯的匹配,并不是所有频点的晶体都能匹配出标准波特率的。 建议你使用18.432、11.0592、22.1184等频点的晶体。 另外,研发难度大可以考虑和我们合作。

网友A:
makesoft 的说法必须重视,但 makesoft 提供的频点对 ATtiny2313 未必全合适,对于 AVR 系列合适的晶振频点是: 1.8432MHZ ; 3.6864MHZ ; 7.3728MHZ ; 14.746MHZ ; 16MHZ ; 18.432MHZ ; 20MHZ ; 使用以上晶振频点,可保证在 2400,4800,9600,14400,19200,28800,57600,115200 波特时,波特率误差为0。 参考:“AVR高速嵌入式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44页,表2.16。 你用 16MHZ 是合适的.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fan8200d好象对晶振频率并无直接要求.

楼主:
就是说,如果我选择波特率为9600,再根据表格选择其对应误差%为0的晶振频点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有好几个晶振频点同时满足,是不是选择数值比较低的呢?谢谢!

网友A:
晶振频率高,单片机指令运行速度就高,我看还是选高一些吧!用16MHZ就满好的.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