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机器视觉产品!!!!

楼主(2005-09-07):
请高手指教:    我出现在需要以表面监测仪表,用于塑料流水线生产上用的;需要检测的数据包括:色差、裂痕、光滑程度和凹凸程度;    请问一下又没有这样的设备以及价位怎么样?    另外还需要一检测长和宽的设备,精度要求很高,在两个丝以下,请问有这样的设备吗?以及价位!!!!!       急需,请回复到我的邮箱里面!   我的邮箱地址是:weareyourpp@126.com;weareyourpp@163.vip.com      谢谢!!!

网友A:
具体的问题要看到贵公司的产品才能给出一个方案!如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电沟通!我司网站是www.adtechcn.com

网友B:
检测的效果需要样品的试验确定。当然,视觉的应用是很广泛的。同时,也是对产品质量控制是非常有效的。像色差的检测大多都需要用到彩色系统,凹凸检测就需要用一些特殊的光源。所以,要用一台系统来达到所有目的是很难的。 还有就是精度问题,这是客户特别关注的。精度需要有放大倍数高的优良镜头来作。当然,精度可以达到很好,1um都可以作到。只是需要方案,我们可以由您的样品来确定我们的有效方案。 www.vtest.com.cn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如果按照你所说的,这套系统做下来大体上的价位怎么样?我看了你们的网页,我到时候给你寄一点不合格的产品过来倘你看看,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能够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B:
我们的系统有十六种,具体下来没定数。很希望能得到您的样品确定。就价位来说,DVT的machine vision system在嵌入式系统中,提供最具性价比的系统,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份额。地址和联系电话您可以在网站上得到,不赘絮。

网友(2005-11-16):
我们的机器视觉系统极具性价比,假如可能,给我寄个次品,我来检测一下。www.botrong.com.钱先生

网友C:
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光度和色差的是可以用一个设备来做,但是如果要想和裂痕做在一个设备内就有点难度了,因为检测系统在当前是只能选择当一功能的,如果功能相差较多,要切换菜单的!

网友D:
标准设备估计比较少在,这种一般是非标设备的,可以跟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联系;联系电话:0755-28957030,mail:marketing@visiondrag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