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MODRD、MODWR和RS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5-09-07):
请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地方不一样?通迅格式:Baud rate 9600,7,2 STX:":" ETX1:"CR" ETX2:"LF" 它们各自的含义是什么,RS指令传送资料的目的地址是如何指定的?

网友A:
MODWR/MODRD是台达为标准的modbus协议开发的专用指令,RS指令只要设备有RS485口,按照控制设备的通讯报文格式发数据,不管你是不是MODBUS协议,都能通讯上。

楼主:
那我在用MODRD/MODWR指令时有哪些参数要设置呢? RS指令怎么用啊? 你的意思是说MODWR/MODRD不仅仅可以用做与台达PLC通迅,而且,只要是MODBUS协议的外围设备都可以用这两个指令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