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9.0授权装上了怎么不可用?

楼主(2005-09-07):
我以前用的intouch8.0,今天升级成9.0了,装了新的授权,可是运行时说此授权在本机不可用。哪位高手知道原因啊? 我用的XP SP2

楼主:
急用!顶一下!!

网友A:
确认一下版本是不是一致?安装是不是正确的?安装好重新启动一下电脑看看.

楼主:
新买的正版软件啊!重启电脑了不行。安装应该没问题,8.0就是这么装的,一直运行的挺好

楼主:
我知道了。授权授给运行了不能开发。直接运行行

网友B:
在XP SP2下运行InTouch需要安装Wonderware的OSConfigureUtility!

楼主:
controller说的我不知道啊.我又找了一个开发版的授权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插电脑接口上的什么Lincese Key,25帧的,插和不插都不影响运行,不知道有什么用啊?

网友A:
插在后面的哪个是硬件License,也叫"硬狗",它与软件的共同组成License的授权.

楼主:
那为什么我不用它也可以正常运行啊?是安装的时候用以后就可以不用了嘛?我安装的时候好像也没用啊!

网友C:
你的授权也要升级成9。0的才可以

楼主:
我的授权是9.0的。买软件的时候是一套的

网友D:
你的授权时间要相应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