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Km 布线用网线还是屏蔽双绞线更经济?

楼主(2005-09-07):
请问,7Km 布线用网线还是屏蔽双绞线更经济? 两种价格大体多少? 前辈告诉一下吧

网友A:
什么系统?用几对线?通信速率是多少?有无中继供电(或模块供电)要求?布线环境如何?敷设方式是架空、直埋还是桥架? 请详细说明。 13064880370 hdsr178@yahoo.com.cn

楼主:
感谢回复! CAN总线通讯,不要中继或者要中继,速率几十K,供电10~30V。应该是空架线。你不妨也多介绍一点,让来此的朋友们多接受一点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A:
CANBUS在位速率10kbps,最大总线长度可达6.7km;5kbps时,最大总线长度可达10km,这是大家所共知的。7Km距离CAN总线通讯无中继速率几十K,好象通不过。我的看法: 一、当系统对通信速率有一定要求时,选择RS485总线模式。每1200米加一只中继器,通信速率可达100Kbps,所用电缆则须包含信号线和中继供电电源线。 二、当系统对通信速率无特殊要求时,7Km距离,选择CAN总线模式无疑是最佳方案!所用电缆仅一对屏蔽双绞线(特性阻抗120欧姆)即可。至于模块供电,可单独考虑也可综合(类似DeviceNet)考虑,一切要视现场情况而定。 所有户外架空敷设的电缆,均应具有耐候性能!普通网线是不具备这些要求的(相关可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