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M235的输入如何设置?

楼主(2005-09-07):
我没有PLC实物。用microwin v4.0编程,没有对扩展模块的硬件组态的地方,请问如果我用到EM235(4AI,1AQ),我如何对输入信号进行配置?看接线图后知道电压电流从接线来区分,但对于电压的输入范围如何设置呢?(有0-1V、0-10V等等的不同)

网友A:
模块下面的拨码开关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组态可以为电流、电压。电压可以用0-5V、0-10V。其组态不用软件。

楼主:
多谢!我手里的手册中关于模拟扩展模块的章节没有介绍到.

网友C:
用DIP开关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