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ntrolLogix系列PLC数据保存问题

楼主(2005-09-07):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用的是ContorlLogix和SLC5两种型号的PLC。 我想请问各位大虾。 当系统在非正常断电情况下,检测到一个掉电故障信号后。这两种系列的PLC如何来保存当前状态数据,是自动保存还是需要做一个掉电处理程序。 还有那些做AB系列PLC的人,可以聊聊么,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呀。 QQ:381617363

楼主:
通过几天的测试后,我发现,AB系列的PLC在电池有电的时候,一旦发生系统电源掉电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个主要故障(可以用一条GSV指令获取其故障信号)。同时,保存起所有在程序中的锁存信号及用户自定义的标签值。在RUN方式下上电时,如果没有使用上电程序,系统会自动清掉这个主要故障,执行逻辑程序。。 看来做AB PLC的人少呀,贴子这么久都没有回。。郁闷+ing

网友A:
说得对。一般所有数据都保持着。 所以在启动的时候要处理好上次掉电时候的状态。 比如第一次扫描把某些状态解锁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