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信号转换成4-20mA

楼主(2005-09-07):
电感信号是锅炉水位测量

楼主:
有这样的转换器件吗?

网友A:
电感传感器多数是开关信号,如果是连续量信号,就可以实现转换。

楼主:
是连续量信号

网友A:
那就买个信号转换模块,最快最安全,信号大小?你可到如下链接下在此产品资料,或者发邮件给我,我发给你。IAMA3535 http://www.redlion.net/Products/Groups/ProcessInputs/IAMA/Docs/10005.pdf 3端隔离模拟量信号 . 万能转换模块—DIP开关没置选择输入&输出 . 超过100种输入输出模拟量转换组合 . 全部量程出厂预先校准,全部量程用户可现场标定,同 时保持出厂标定为日后所用 . 9—32VDC模块电源 功能描述: IAMA3535万能信号调节模块能隔离和变换超过100种工业标准模拟量信号组合。DIP开关范围的选择可省掉定购各种输入输出信号模块。除了转换能力外,IAMA3535模块提供了一个输入/出 信号光耦隔离电路和变压器隔离电源给输入,输出电路。 IAMA利用一个10位DIP开关,一个1位DIP和两个LED来实现用户输入和输出标定和方式选择.一般,依据量程选择和标定,模块总满标精度超过0.05%。 设计的微处理器提供简便的现场标定,内置E2PROM存贮标定值用于重复使用。IAMA3535全部输入输出均为出厂预先校准。由一单独方式开关选择出厂标定或用户现场标定。模块环境和工作温度范围为-25℃~+75℃。高密度封装,DIN导轨安装节省时间和安装空间。

网友B:
4-20mA转0-5V或0-10mA,0-5V或0-10V转4-20mA/0-20mA,还是直接买一个低成本(100元左右)、小体积的(V/V 、V/I 、I/I 、I/V)模拟信号隔离转换IC装上省事。    详细技术资料:    www.sun-yuan.com/chinese/product_iso.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