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

楼主(2005-09-07):
我做一个项目,有5台plc是否可以把他们连接到一般的d-link交换机上,通讯距离100m,然后连接到上位计算机上,plc与上位机的通讯是tcp/ip 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

网友A:
巧了,我们就有这样的一款产品。多大5个串口,可同时与不同通讯协议的产品通讯(协议内置),软件自带websever功能,在远端pc上通过ie浏览器就可以直接监控现场。如有兴趣,敬请来电垂询,资料备索。021-64859191-311/313侍洪来13370269729 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Red Lion—思百吉中国有限公司 Red Lion Controls Asia c/o Spectris China Ltd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 www.redlion.net/support/downloads.html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网友A:
我们有样机,可以免费演示给你看,教会你使用。其实我们的软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易学。南京河海大学,我们去了后仅用了2-3个小时,他们就全搞明白了。

楼主:
谢谢 麻烦给我寄份资料 地址 西安市劳动路北口 中兴西仪环保有限公司 蒋建国 收

网友A:
请留下联系电话,我较快递把资料寄给你。或者在此下载。 彩页介绍: http://www.redlion.net/International/Chinese/Products/HMI/G3HMIChineseBrochureLtr.pdf 操作手册(中文):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