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教:s7-300之间怎么进行连接

楼主(2005-09-07):
我要对三台S7-300 CPU:315-2DP和一台MP370进行连接,在MP370上要同时对三台PLC的数据进行监控和控制,我应采取那种连接方式更简便,请高手们给我建议以及提供相关的资料,谢谢!

楼主:
我E-MAIL:sellzzh@vip.163.com

网友A(2005-10-19):
如果距离不长的话,可以直接用MPI串行联结,直接用S7通讯做,建议可以看看机械出版社的<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指南>,分上下两册,是西门子客户支持工程师写的,例子全经过从新实验。再次声明,不是卖书的!

网友B:
建议使用MPI, 《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指南》是本很不错的书,我也强力推荐。

网友C:
建议使用S7或FDL(如果三台S7-300都是主站的话,切通讯量不大)

网友D(2006-01-10):
MPI不是很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