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的定时器

楼主(2005-09-07):
在ge的定时器中,有这个个定义如果定时器的地址为%R0001,那么我可不可以直接在上位机里用%R002来作为他的预制值得地址。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别人告诉我没有这么用的。既然,定义中规定了定时器占用三个字,第二个字为预置值,为什么不能直接用。还要另外在制定一个别的地址呢?这样用有什么有缺点。今天刚开始血洗GE希望各位老鸟多多指教

网友A:
这应该可以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想想plc执行时序

网友C(2005-10-17):
可以的。 %r1是当前值。 %r2是设定值。 %r3是控制字。 对r2付值就行了。

网友D(2009-03-03):
不是不可以,但2楼的提示是很有意义的!PLC会的人不少,但道行深的不多,因为大家都满足于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实际上程序在扫描时,%r2是由程序刷新的。就是说PV地址才是功能块的接口,而%r2只是它的中间变量存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