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色显示器老化有可以代替吗?

楼主(2005-09-07):
我公司有台油压机(台湾产的) ,参数界面用的是老式单色显示器,这几天无法显示。参数不能调整就不能生产。求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可以代替的?急!!!

网友A:
可以和我们联系010-62632247

网友B:
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是专业做自动化控制的设计公司。

网友C:
我有单色显示转普通VGA显示的转接盒.你只要用一台普通的显示器加我的转接盒就可以使用了. 沈永生 njsys002@sina.com 13851490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