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c概念问题

楼主(2005-09-07):
《OPC技术的应用》中OPC服务器主要由服务器对象、组对象、数据项对象以及DLL程序组成,但是在大多数文章中都没有看到DLL程序,我想知道DLL程序是否一定要实现?

楼主:
还有在现场总线网络中,DA规范解决的是现场信息在控制网络中纵向传输的问题,我不明白其中的意思,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2005-10-08):
(1)《OPC技术的应用》中OPC服务器主要由服务器对象、组对象、数据项对象以及DLL程序组成,但是在大多数文章中都没有看到DLL程序,我想知道DLL程序是否一定要实现? OPC服务器基于微软公司的COM技术架构的。其中服务器对象、组对象是COM对象,而数据项对象是内部对象。 OPC服务器可以是.EXE形式,也可以是DLL形式。 (2)还有在现场总线网络中,DA规范解决的是现场信息在控制网络中纵向传输的问题,我不明白其中的意思,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所谓纵向传输可能是数据采集,从现场到PC机中。而现场总线的横向传输可能是通过现场总线设备通过总线协议交换数据。(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