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抑制干扰问题!

楼主(2005-09-07):
我想知道在传感器和计算机系统之间的外围调理电路从抑制干扰的角度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比如 隔离、接地。常规的数字信号用的是光电隔离,那么模拟信号用什么隔离? 然后接地怎么考虑?最好能详细点!!!谢谢大家!

网友A:
接地在抗干扰方面非常重要,必须做一个好的地线,给传感器单独接地。

网友B:
模拟信号用什么隔离? 使用隔离运算放大器,如ISO124之类的 或者变压器耦合之类的

楼主:
谢谢两位!不过我还想问问测量控制,我的东西是传感器出来的信号经过我自己做的外围调理电路,然后送入计算机系统(插有各种板卡AD、IO等)。那么你说的接地是在我的调理电路中考虑还是那些板卡中已经做了设置?然后我想问问青山绿水,从保护计算机的角度我是应该采用隔离措施?

网友C(2005-10-17):
可参考 tiasky.com 网上 07MAIVmAGL隔离模拟量输入模块介绍 有详细原理图 需使用隔离运算放大器ISO124, 隔离电源 http://www.tiasky.com/

网友D:
模拟信号用什么隔离? 最好先A/D转换,V/F转换,变为数字量,用光电隔离,然后进上位的计算机系统。 光电隔离的好处除了能抑制干扰以外,由于有电的隔离,偶而带电插拔不会烧坏接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