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块引线容易烧断的问题

楼主(2005-09-07):
各位朋友,谁能告诉我电热块引线容易烧断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你可以用进口的耐热导线啊,任性好、不老化。

网友B:
使用一段大约0.5m的耐热导线到接线端子上转接至普通导线上。

网友C:
可以在你的线外面加耐高温的热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