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装置

楼主(2005-09-07):
我现在有一个工程需要用到一个电源切换装置,目的是在两路电源之间进行切换,我看到了原来的实物,中间有机械互锁装置,感觉像一个互锁接触器,但是自己说不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装置的电流应该在400A~500A之间,并且总共带有4NO+4NC,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个什么器件?何处有售?或者推荐一下能够实现这些功能的器件?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A:
比如双电源切换装置 不需要接触器什么的,直接用开关+电操+机械互锁 当然成本会高一点儿,毕竟体积小。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2008-11-12):
ABB的PLC是通过软件来实现的,它的输出要接一个现场总线适配器,然后接上输入输出的I/O模块,主要是提供I/O模块的驱动电流,隔离干扰杂波电信号的作用。有需要帮助的可以找我联系~! 武汉天铭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姚佳 027-82638400  传真027-82636364
其他ABB模件:
IPSYS01 系统电源
IPMON01 监视电源
INNIS11 网络接口模件
INNIS21 网络接口模件
INNPM12 网络处理模件
IEPAS02 操作员电源模件
IEMMU11 接口模件
IMHSS03 模件
IMMFP12 多功能处理器
IMFEC12 模拟输入子模件
IMASI13 模拟输入子模件
IMASO11 模拟输出子模件
IMDSI22 开关量输入子模件
IMDSI12 开关量输入子模件
IMDSI14 数字输入模件
IMDSO14 开关量输出子模件
IMASI23 模拟输入模件
INICT12 INFI90网络至操作站转换器
INICT03A INFI90网络至操作站转换器
IMMP101 多功能处理器接口模件
P-HA-RPS-PEP11013 电源显示板
P-HA-RPS-32200000 电源模件
PHCBRC10000000 控制器模件
P-HA-RPS-32000000 电源
P-HA-RPS-PEP21013 电源
P-HA-RPS-FAN03000 风扇
NTCL01 通风端子板
NTAI06 模拟量输入端子板
NTAI05 模拟量输入端子板
NTDI01 模拟量输出端子板
NTDI01 开关量输入端子板
NTMP01 多功能处理器端子板
NKMP01-2 多功能处理器冗余电缆
NKLS01-15 NIS至TCL电缆
NKTU01-15 模件至端子单元电缆
NKSE01-2 机架间电缆
NKAS01-15 模件至TAI06电缆
IPSYS01 系统电源
IPFAN14 风扇
IPFLD125 电源
IPECB11 电源
SPP-2205B 电源
IMMFP12 多功能处理器
INNIS21 网络接口模件
INNPM12 网络处理模件
DE-816TP 交换机
ADAM4520 转换器
P-HC-BRC-30000000 桥路控制器
其它模块 型号 区别
IMASI23 模拟输入子模件
IMFEC12 模拟输入子模件
IMFEC11 模拟输入子模件
IMASO11 模拟输出子模件
IMDSI13 数字输入子模件
IMDSI14 数字输入子模件
IMDSI22 数字输入子模件
IMDSO14 数字输出子模件
IMDSM04 脉冲输入子模件
IMFCS01 频率计数子模件
IMHSS03 液压伺服子模件
INICT12 模件
INICT03A 模件
IMRIO02 远程I/O子模件
INSOE01 SOE 模件
LPS01 DEH 专用模件
TAS01 DEH 专用模件
IIMKM02A OIS 模件
IIMLM01 OIS 模件
IIMRM02 OIS 模件
IIMCL01 OIS 模件
IIMCP02 OIS 模件
操作员站模件 型号 库存数量
报警显示选择 32 P.B IIADP02
OIS模件 IIMCL01
通信处理器 双回路 IIMCP01 - I/P
OIS模件 IIMCP02
多总线的图形卡 IIMGC01
多总线的图形卡 IIMGC02
多总线键盘模块 IIMKM01
OIS模件 IIMKM02A
OIS模件 IIMLM01
多总线处理器模块 IIMPM01
多总线处理器模块 IIMPM02
OIS模件 IIMRM02
打印机,黑白色阶,串行/并行接口 IIPRT02
ois控制台和CRT显示器 IIOIS
ois控制台和CRT显示器 IIOIC
桥路控制器 BRC-100
多功能处理器 IMMFP01
多功能处理器 IMMFP11
多功能处理器 IMMFP02
多功能处理器 IMMFP12
多功能处理器 IMMFP03
模拟输出模块 NAOM01
模拟输出模块 IMAOM01
模拟主模块 NAMM02
模拟主模块 NAMM3
模拟主模块 IMAMM03
控制模块 NCOM03
控制模块 NCOM04
控制模块 IMCOM03
控制模块 IMCOM04
逻辑模块 NLMM01
逻辑模块 NLMM02
逻辑模块 IMLMM02
多功能控制器 NMFC01
多功能控制器 NMFC02
多功能控制器 NMFC03
多功能控制器 NMFC04
多功能控制器 NMFC05
多功能控制器 IMMFC03
多功能控制器 IMMFC04
多功能控制器 IMMFC05
PC机90处理器模块 NMPC01
PC机90处理器模块 IMMPC01
模拟量模块 NTAI05
模拟量模块 NTAI06
模拟量模块 NTCL01
模拟量模块 NTCL01-A
模拟量模块 NTMP01
模拟量模块 NTR002-A
模拟量模块 NTR003-A
模拟量模块 INICT01
模拟量模块 INICT12
模拟量模块 INIIL02
模拟量模块 INNPM12
模拟量模块 INNIS11
模拟量模块 INIIT02
模拟量模块 INIIT03
模拟量模块 INICT13A
模拟量模块 INCT03
模拟量模块 INNIS21
模拟量模块 IMSET01
模拟量模块 IMTKM01
模拟量模块 IMMPI01
模拟量模块 IMFEC12
模拟量模块 IMASO11
模拟量模块 IMAS002
现场总线模块 IMFBS01
模拟量输入模块 IMASI02
模拟输入子模件 IMASI03
模拟输入子模件 IMASI13
模拟输入子模件 IMASI23
数字输入子模件 IMDSI13
数字输入子模件 IMDSI14
数字输出子模件 IMDSO15
模拟输入子模件 IMFEC11
模拟输入子模件 IMFEC12
频率计数子模件 IMFCS01
模拟输入子模件 NASI01
模拟输入子模件 NASI02
模拟输入子模件 NASM01
模拟输入子模件 NASM02
模拟输入子模件 NASM03
模拟输入子模件 NASM04
模拟输入子模件 IMASM01
模拟输入子模件 IMASM02
模拟输入子模件 IMASM03
模拟

网友D(2009-03-06):
是ABB双电源切换装置

网友E:
双电源切换装置常用的分两种一种是上面的网友说的直接购置即可。一种是交流接触器配用专用双电源切换连锁装置自己装配。

网友F:
两路电源之间进行切换可用ATS(automatic transfer switch),也就是自动转换开关。

网友G:
双电源切换必须有机械连锁。如果是手动操作,首选应该是9端子双投刀闸开关。

网友C:
卡件:DSI14、ASI23、NTAI05、NTAI06、NTDI01、NTRO02、NTCL01、HSS03、FCS01、DSO14、DSI22、ASO11、MFP12等等ABB模件及配件

网友C:
卡件:DSI14、ASI23、NTAI05、NTAI06、NTDI01、NTRO02、NTCL01、HSS03、FCS01、DSO14、DSI22、ASO11、MFP12等等ABB模件及配件 。武汉天铭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027-82638400转608肖玲

网友C:
DTDI01、DSI02、INNPM01、IMMFP03、DSI02、DSO04、NRAO01
、NTDI01

网友C:
DTDI01、DSI02、INNPM01、IMMFP01、IMMFP03、DSI02、DSO02、DSO04、NRAO01、DSM05、TDI、TDO、TLS、DLS武汉天铭公司  肖玲027-82638400传真027-82636364

网友H:
导热油炉看不懂你们写的是什么。

网友C(2009-08-17):
ABB风扇  6634751A2

6634751A2

6634751A2

6634751A2

武汉天铭公司 肖玲027-82638400传真027-82636364

网友C:
ABB专用电缆:6637814A26637813C11017235L700959-AC0002MNKAI01NKAS01NKSER02

网友C:
6634751A2

ABB的PCU机柜用的风扇

网友C:
ABB其他配件:

卡笼 6642626-1

跳线 1946984-1

配电盘 6644463A2

卡笼档板 6638748-1

转接板 6642695-1

电缆隔板 198494-1

直流监视组件 6644424A1

机架电源 PHARPS

网友C(2009-10-01):
武汉天铭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销售ABB产品有5年多,有大量的库存,在技术上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来电咨询。027-82638400转608肖玲 传真:027-82636364

IEPEP03、IEPAS02、IMMFP02、IMSER02、IMASO01、IMAMM03、IMASI02、IMASM02、IMCIS02、IMASM03、IMASI03、IEPAS02、IMMFP02、IMDSO04、IMDSI02、INNIS01、INNPM01、IMDSM04、IMDSM05、NTCL01、NRDO02、NTAI02、NTCS04、NTMF01、NTDI01、NTLS01、NROI01、NTMP01、NTAI04、NTAM01、NKAS01、NKLS01、NKTU01、NKTU02、NKTT01-3、6637814A2、6637813C1、1017235、L700959-AC0002M、NKAI01、NKAS01、NKSER02、NKSER01、NKMP01、NKSER01、NKSER02、IEMMU01、IEPMU01

网友C:
武汉天铭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销售ABB产品有5年多,有大量的库存,在技术上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来电咨询。027-82638400转608肖玲 传真:027-82636364

库存目录:

模块:IMSER02、IEPEP03 、IMFEC12、IMDSO14、IMDSI14、IMASI23、IMASO11、IMDSI22、IMFCS01、IMHSS03、IMMFP12、IMMFP02、INNIS21、INICT13、INNIS01、INNPM01、IMSER02、IEPAS02、IMAMM03、IMASM02、IMASM03、IMDSM05、IMDSI02、IMDSO04、IMASI02、IMDSM04、IMASO01
电缆:NKTU01、NKTU02、NKLS01、NKAS01、NKMP01、NKAI01、NKTT01-3、NKSE01、NKSER01、NKSER02、6637813C1、6637814A2、L700691、 1017235 L700959-AC0002M
端子板:NTAI05、NTCL01、NRDO02、NTAI02、NTCS04、NTMF01、NTDI01、NTLS01、NROI01、NTMP01、NTAI04、NTAM01、NTAI06
风扇:IEFAN02、IEFAN03、100FZY2-S、W2S130-AA03-01、NMB4715PS-22T-B30
ABB安装单元:IEMMU01、IEPMU01
电源:NPSI04、PEP-BB
保险管:1945820-10310 3A
跨接器:16脚
底板:NFTP01

网友I(2010-01-26):
人家楼主说的的电源切换装置

在ABB的产品序列中叫PEP-**

不要随便乱推荐哦。

请客户和ABB客户服务中心联系

ABB中国客户服务中心
服务热线(国内): 8008209696, 4008209696
服务热线(国际): +86 21 33184688
传真: +86 21 33184686
邮箱: China.ContactCenter@cn.abb.com

网友J:
接一机械互锁,好似发电与市电互相切换的那种也可以啊

网友C:
什么狗屁东西混进来,以为搞个800、400就想唬弄大家呀~!800、400用钱就可以买到的。骗子~!

网友C:
安利(中国)研发中心
地 址:中国 上海 上海市 上海
电 话:86-021-33184688
大家可以查查~!怎么ABB的还卖安利的产品?简直是可笑

网友C:
既然你们数钱都数得抽了筋~!怎么总干这样无聊的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老跟我们公司过不去?既然你们那有实力,有何必老是做这些无聊的口舌?!

网友C:
还是好好过个年吧~!不要做这些无聊的事情!

网友K:
楼主说的酒是双电源转换开关,4P的,不是一体式的

可用两个断路器+机械连锁+电锁连锁就可以

小弟有就自己做过!不过确实不如买现成的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