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THK导轨改造

楼主(2005-09-07):
大家好,一台设备10段定位,行程300,精度要求0.1-0.3MM,用THK HBW50一套系统(包括控制器,导轨带电机一体),用OMRONCQM1 PLC控制,现控制器坏了,是THK的OEM产品,只贴了个THK的标牌,无规格参数,不知用何方法最经济改造,PLC程序是否需要修改?请高手出主意 QQ:43617304

网友A:
有没有兴趣采用别的品牌的直线系统?你的直线导轨应该用在半导体制造设备上的吧.如果有兴趣可与我联系:sattl@126.com我在苏州,可以给你提供完善的系统改造.

楼主:
有深圳的朋友最佳,谢谢

网友B:
可以和我们联系 0106263247

网友C:
应该是驱动器坏了吧,导轨带电机一体吧, 如果电机和丝杆之间有连轴器就换一套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就行了,4000元左右。PLC脉冲方式控制电机,程序修改麻烦。 如果电机和丝杆是直接相连,又不知道电机详细参数 可以考虑IAI的同样的产品,驱动器,电机导轨,丝杆带电机一体,重复精度0.02mm,PLC的I/O直接控制电机定位,程序很容易修改,六千多。 当然如果能买到原来的驱动器最好了 我在深圳,有需要请联系13066979994,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