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有这样的物位计吗?

楼主(2005-09-07):
求助:我有一个项目要用到物位计,用在煤气发生炉上,煤块有5-7公分大,内部有300度左右.连续测量或开关量输出也可以,但要接到PLC,以前用核仪表,但这东西使用审批很麻烦,操作工也有点害怕.现在想找到替代品,我找了好久,就是没有合适的,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谢谢.

楼主:
晕,难道只有用核仪表??

网友A:
实际上 你这个问题提出来 快有1个多月了 ..... 关键难度是 想便宜 又想好用

楼主:
关键不是说便宜又好用,能找到是最好的.可现在是找不到核仪表的替代品,用放射源仪表也必须要审批,很麻烦的.雷达的因为量程小,会有噪音干扰,晕,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是最佳的.真不成,就只好用核仪表了.

网友B:
难道50米的量程还不够吗?西门子雷达LR400挺好.

楼主:
无名1:其实量程很小。2M。但是温度很高,用雷达承受不了,并且有噪音干扰。

网友C:
兄弟:可以到600度啊

楼主:
那噪音怎么解决?

网友B:
300度是到雷达安装处的温度,还是煤炉的温度?有何燥音干扰.你可以搜索一下LR400,可以参考它在炼钢炉上的应用.

网友D(2005-11-05):
我也不知道所谓的核仪表,究竟位何物?
希望有关人士解释一二!

网友E:
我知道在玻璃生产线上用的是激光物位测量仪,不知能否在煤气发生炉上使用。

网友F:
有一款红外热源传感器不知道能否达到您的要求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已经选用了阻旋式的物位计。呵呵~

网友G:
激光测距不知道能不能满足

楼主:
激光的不行,我们考虑过的。一是温度达不到要求,二是激光的好像都不能做到防爆。

网友H:
联系本人:bjm6577@126.com 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