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馈单元

楼主(2005-09-07):
朋友们好: 那个国产厂家有性能稳定回馈单元?

网友A(2009-04-25):
深圳加能科技 有你需要 咨询电话13266768565

网友A:
在矿井提升卷扬变频控制系统中,用矿山专用回馈制动单元与之配套即安全又省电。在电机运行当中,避免了因使用制动电阻而导致的电阻及其引线烧断,从而引起的矿车下行中的失控;加装矿山专用回馈之后,使得变频器四象限运行,解决了重物下放及急停情况下的能量回馈问题,回馈单元将发电状态产生的电能返回电网,节电率可达20%-50%。
(一)技术参数:
1. 额定电压:AC380V/220V;
2. 功率范围:30KW~160KW;
3. 制动方式:双向自动电压跟踪方式;
4. 反应时间:2ms以下,有多重噪声过滤算法;
5. 允许电网电压:300V~460VAC,45~66Hz;
6. 动作电压:620V-680VD可调,误差≦2V;
7. 制动力矩:150%;
8. 回馈方式:正弦波电流方式;
9. 电流畸变:<5%;
10. 回馈算法:最小谐波PWM算法;
11. 设计工作制:长期;
12. 保护功能:过热,过电流,短路及故障自诊断及保护输出功能;
(二)产品技术特点及优势:
1. 使变频器实现四象限运行,持续性回馈,回馈制动频度50%。
2. 把再生能量回馈电网,效率 97% ,增加运行经济效益。
3. 热损耗为耗能制动的 3% 以下,改善工作环境。
4. 有完全故障保护,使用安全。
5. 全电压自动跟踪,用户不必自己调整或设定,方便使用。
6. 全程噪声过滤,不会污染电网和干扰其他设备。
7. 高性能回馈式制动单元。外置大电抗器,可直接和电网驳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