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5-09-07):
各位高手:小弟有一事请教大家,我第一次从新浪下载WAR,从LG产电下载KGL-WIN3.62[中文],把它们安装后运行正常,第二天开机后,出现启动组件损坏,杀毒软件,宽带客户端都打不开,无法上网, 格式化重装系统后正常,我想可能是WAR有毒,就从WWW.WINRAR.COM.CN/下载WAR,还是从LG下KGL-3.62,随知第二次开机又出现跟第一次一样的故障? 不知什么病毒这么厉害? 另外从那下载才是安全的。望赐教 谢谢! chuwangcheng@sina.com

网友A:
下载后,先杀毒!没问题再装,再就是看看是否有系统冲突的地方!

网友B:
您是否使用的是WIN98系统,在该系统下安装LGPLC的中文软件将会出现死机.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解答! 我用的是WIN98SE,我需要LG编程软件,应该下什么版本的软件才能运行 ?敬请指点,谢谢!

网友B:
把地址给我,为你提供.不过只能周一了,现在出差在外. 电子邮件也可以,邮箱大一点.

楼主:
TO:反应堆 谢谢你,我的是新浪免费邮箱最大2G容量,单封邮件附件容量最大15M 不知够不够大。 地址 chuwangcheng@sina.com

网友B:
邮件给你发了!你查收一下!!!

网友C: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现场用的笔记本是老的系统WINDOWS98SE。 xzjhck@163.com

楼主:
TO:反应堆    你发的邮件已经收到,我等会就装。 再次谢谢你!

网友B:
WIN98系统只能装英文软件.

网友D(2006-06-30):
是否为msvcrt.dll出错,最后瘟S告诉你得重装,最后死机!!最简单的处理方式:
重启PC时,按F8,选择COMMAND安全模式,在C:\中键入:DIR msvcrt.dll/s,找到原始的MSVCRT.DLL(好象在C:\WINDOWS\BACK下,COPY到C:\WINDOWS\SYSTEM,复盖掉MSVCRT.DLL!

网友E:
我可以免费给你一份啊.我的好好用啊.QQ:303723108 电话:13

网友F(2007-01-04):
s7-300:
能发给我一份吗!  ZHUPINGYU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