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用位置模式来控制sanyo伺服电机,为什么总有跟不上不发的问题。

楼主(2005-09-07):
请教大家,我们做的系统要求电机轴转数8赫兹到10赫兹有一个很平缓的和误差很小的一个扫频过程,我们采取位置控制方式,开环控制,想获得很好的相位控制,但是虽然在8赫兹 和10赫兹两个稳态状态下有很好的速度精度,但是当扫频时,通过监测A,B相得到的误差分析显示,误差在百分之一秒内,感觉就是刚开始升频的时候电机转速有一点跟不上,但是由于是位置控制,里面的算法又纠正了一下速度,加快了步伐,跟上后又有一点超调,于是在扫频阶段就是这么来回震荡,不过误差范围很小,在百分之一秒内,而且每一转他纠正转速的点还不一样,我们程序规定的扫频时间是1分钟,很缓慢了,应该于前馈无关,经查接线均无错误,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小弟新人,望多多照顾。拜谢。

楼主:
哪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A:
你的系统是做什么的,用什么控制伺服驱动器?

楼主:
我的系统是用来带动两个偏心轮转动的,要求在扫频的时候动作变化平缓,且不能有跳动,百分之一秒的也不行,为的是在做信号叠加的时候,时域上能够很好的对上,我们使用自己开发的板子控制伺服驱动器的,目前只有发出脉冲信号和监测A B相返回信号的功能,并没有反馈,也没有pid控制。我想问问能否通过改变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来改善性能,如果不行是否必须加反馈。

网友A:
sanyo的我到调过一次,你试一试调41,42号(好象是这两个参数,时间长记不得了)参数,可以稍微改善一下,再把S曲线的参数关掉,

网友A:
搞错了,不好意思,参数记的不对,

网友B:
位置模式来控制,个人认为,不加反馈的指望不大。位置模式,原本就不是给需要控制运动过程的应用准备的,如果只要一个较高的稳定速度,到是问题不大。

楼主:
明白了,看来不加反馈,要想得到很好的动态响应是无法通过调整驱动器参数实现了。谢刘斑竹。 请问刘俊宏兄,您指的41 42号是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A:
参数号不是那两个,不过当时调的是比例和积分,调过这两个有一定效果,但不明显.

楼主:
明白了,谢谢,正在做积分的调节试验,星期一得结果。

网友B:
一般来说,对位置环效果有影响的参数,有速度环的比例、积分,位置环比例、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