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O35300的问题

楼主(2005-09-07):
我厂外围程控采用的都是MODICON QUANTUM 140系列的PLC,出现最多的问题是DDO35300卡件坏的情况,今天甚至一下就坏了3块,恐怖!!!最初发现是两个程控柜24V保险烧,更换后,进行操作发现隔离继电器没有输出,发现两个柜子共有4块DDO35300显示红色“F”,发现是板子里有个别保险烧,(有一个板子居然有第四组没有安保险,奇怪,以前为什么没显示F呢?)更换保险后,有一个板子还可以用,但另三块仍烧机柜保险或板子的保险。测几块板子都是有一组或两组通道公共端之间电阻为9M左右。而且更奇怪的是:由于其它原因,最近该系统几乎未投运,为什么会一下出这么大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坏了近10块DO板了,备件都快用完了,急!!!实在搞不清楚,请哪位大虾指教一二。

网友A:
查一下输出有没有短路情况,如果有短路35300的保险是保不住通道的。保险是八点一组共用一个保险。

网友B:
从你描述上看,你的回路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短路点(我估计不是一处)。希望你尽快查找。 只是不知道,你输出是否全部是带继电器的,我估计还是有直接带外部设备的。 请你详细的说明现场情况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仔细检查输出,短路的可能性非常大,并且检查是不是所有输出都有继电器隔离的,没有最好加上, 我用过的昆腾DDO好几年都没有出过问题,性能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D(2006-01-09):
请看一下你的板子内有没有积灰了或着老鼠上去过的痕迹。我们这里的模块就因为防鼠的工作没有搞好就烧了几块板子。

网友E:
板子的保险应该装5A的,小了还是会烧的!
还有就是前面人说的,估计是隔离有问题!
我用DD035300也是很好的!

网友F:
24v电源烧掉,大概是总回路有短路现象。确实要检查回路。我们一直用DDO35300性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