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AI转换问题。

楼主(2005-09-07):
各位大虾:在做程序中,S7-200的AI值不知该怎么转换,比如AIwO通道中的0到10伏电压输入值,想转成0到100的十进制数到VW10中,这程序怎么写,请帮帮我。谢谢了 如果有写好的程序能发到我的信箱中吗?377135150@qq.com 再次谢谢。

网友A:
0-10V的电压在PLC里面是0-32000,你用除法指令,然后把系数算出来就行啦!你觉得行吗!

楼主:
谢谢quanni,我怎么没想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