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数控铣床每走0.1mm就多走0.01~0.02mm

楼主(2005-09-07):
每走0.1mm就多走0.01~0.02mm,走的距离越多误差约大,驱动器是安川的SGMPH系列电机是安川SGDM-08ADA,是不是驱动参数没设好呢?希望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电子齿轮比设对了吗?

网友B:
有没有设螺补

网友C:
安川驱动有一个参数:如果你你用在线自动调谐,注意参数里机械刚性设置。

网友D:
西门子的系统里有个参数,叫自由间隙补偿,用来调节误差,参考一下吧

楼主:
电子齿轮比设对了,机子原来是正常的,用了一年多才这样子的,三个轴都一样情况。我对机械不是很懂,不知是不是机械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原来正常一年了,参数没动过,为什么要问参数对不对? 传动是什么机构?

楼主:
机床用久了精度不对不是一般都要通过调参数修整一下的吗?(自我以为的) X,Z轴是同步皮带轮,Y轴是直联的,滚珠丝杆。现在三轴都一样情况。

网友:
如果要调伺服的参数,就调电子齿轮比好了。如果要调控制器上的参数,就调整螺距补偿之类的参数。 从现有描述来看,似乎与刚性和间隙补偿关系不大。

网友:
闭环的系统出现这样的问题有点难解释,估计是你的机械问题,但机械能把误差这样累积吗?我认为不太可能,所以我分析很可能是你的联轴器有问题,电机转动时有滑动.你试试用比较大的加速度来跑看看是否更严重.

网友E:
你用什么样的CNC?从你的情况看,应该是系统的参数问题.

楼主:
不是全闭环,是半闭环。我看过了驱动器的接受脉冲数了,系统的脉冲当量是0.001mm、螺距是5mm、编码器脉冲数是2048,齿轮比是1024:625,齿轮比是在系统设定的,所以走一圈0.01mm驱动器就接收到系统16.348脉冲,驱动器是16进制的所以会有时接收16脉冲有时17脉冲,但最后脉冲数都系正确的。电机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也是正确得。丝杆有问题会引起这种现象吗?

网友:
理论上丝杠如果有10%的偏差,就扔掉算了,那不叫丝杠,叫螺纹钢。 联轴器有问题,到是很有可能。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5-9-9 21:49:00 发表的内容: 理论上丝杠如果有10%的偏差,就扔掉算了,那不叫丝杠,叫螺纹钢。
 联轴器有问题,到是很有可能。 -------------------------------------------------------------------------------------------- 太经典了 ,这个比喻第一次听到 丝杠绝对不可能有着样的误差

楼主:
to 刘岩利: 刘老师您好,谢谢你的分析 如果按你说联轴器可能有问题,那只有Y轴是联轴器的哦,而其他两轴是同步轮的。那样会是皮带有问题吗?

网友G:
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你先判断是电机走位不准还是机械走位不准,判断方法是让系统发走10MM指令。电机应该转2转,在电机轴上做标记,按您目前公差,电机如果不准,起始点标记肯定不会重合,如果真的不重合,1。电机电子齿轮比设置不对。2,系统有类似脉冲波或电平(模拟量控制时)干扰。3,上位系统发的脉冲数不对。 如果起始点能准确重合,那肯定是机械间隙过大。皮带传动要注意皮带不能过松,皮带轮不能滑动。PID参数问题不会影响最终定位精度的。你可以通过低速与高速对比来排除是否是间隙过大问题。

网友:
对于产生问题的原因,目前我不知道。“每走0.1mm就多走0.01~0.02mm”,这么有规律的现象,能想到的,就是参数设错了,可是,用了一年的东西,参数没道理自己突然变10%。 联轴节打滑,不一定是丝杠的联轴节,不过这样造成的误差不会这么有规律,就算是大致的规律,也不是这样,而是每次运动误差多少。 机床长时间使用,可能会产生传动间隙、打滑。但是,传动间隙也应该是基本固定的,不会随着移动距离的加长而加长。打滑也是与加速度、速度相关,不会与行程有明确的关系。

网友H(2005-12-26):
弹性联轴器020-38845421 詹卓伟

网友I:
是不是有累积误差,安川的伺服的累积误差是怎么清除?自动的还是需要控制的?我只知道我们搞的东元伺服需要一段时间清除一次累积误差,不然会有微小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