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每走0.1mm就多走0.01~0.02mm

楼主(2005-09-07):
每走0.1mm就多走0.01~0.02mm,走的距离越多误差约大,驱动器是安川的SGMPH系列电机是安川SGDM-08ADA,是不是驱动参数没设好呢?希望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你的传动形式都没有说清楚?大家怎麽帮你?奇怪!

网友B:
如果误差是随走的距离递增加大 那肯定不会是传动上的问题

楼主:
X,Z轴都是同步皮带轮带动滚珠丝杆,Y轴是联轴器直联的。现在三轴都一样情况。机床原来正常的,用了一年多才这样。

网友C:
清洁电机吧

网友D:
你说的问题是运动产生的累积误差.你可以先检查你的电机转速是否稳定,再检查传动部分,特别是传动轴的转速.

网友E:
X,Z轴都是同步皮带轮带动滚珠丝杆,Y轴是联轴器直联的。现在三轴都一样情况。机床原来正常的,用了一年多才这样。 每走0.1mm就多走0.01~0.02mm,走的距离越多误差约大 用什么检测?是开环,还是半闭环

网友F:
发命令让电机停的时候,电机是抱死状态,还是自由状态,若是自由状态就会产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