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N总线的通讯干扰问题

楼主(2005-09-07):
我公司新上了一条生产线,该系统同时使用了PROFIBUS及CAN两种总线.其中PROFIBUS总线一直通讯良好,但CAN总线一直有通讯中断问题,导致生产线跳车.存在问题的这条CAN总线只有250m不到,而且通讯速率已经降至125KBPS,我们接地也做的很好,还穿管并多处接地,还是不行,最后不得已只好禁能通讯检测功能.我们生产线上有二十几台250KW以上的变频电机,干扰确实很大,不过CAN向来以抗干扰能力强著称,怎么会如此差?那位高手有好的办法解决,竟请赐教!!还有是否可以用示波器等工具检测出干扰源,有谁懂得检测干扰源或干扰严重的区域的方法,也请赐教一二!!谢谢了!!

网友A:
也极可能是CAN-bus网络的速率匹配、阻抗匹配、屏蔽方式、程序设计等环节没有做好;CAN-bus产品设计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但也是成本最低、运行可靠的总线。不然,汽车中怎么能够用CAN-bus总线?! 250米时完全可以达到250KBPS速率。 欢迎交流。

楼主:
"250米时完全可以达到250KBPS速率",我们是250米125KBPS,说明速率匹配没问题.终端电阻为CAN标准插头中电阻120欧姆,阻抗匹配也应没问题.程序设计属于软件问题不大,而且我的系统中有四条CAN总线,其它三条比较短,都没问题,所以软件也应该没问题.那么应该还是屏蔽与接地的问题!!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开始我也提到了.实在是没办法了.还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有时特别严重,有时很久出现一次报警.严重时一开车就跳.所以我想肯定是有一个干扰源.但不知道怎么检测出来!!!

网友B:
好像还是硬件设计问题

楼主(2009-04-08):
告诉你们我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最好我在户外敷设了一根4*1.5qmm的屏蔽电缆,远离所有设备,代替原来原来的通讯电缆,2年多了再也没出过一次问题,哈哈!!

网友C:
我司的Profibus总线电缆,Profibus总线连接器优惠出售,质优价平,免费技术支持,友诚明雅-------QQ:1048811647

网友D(2009-05-23):
LZ的精神值得学习,问题解决了回来通报一声。给大家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