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300与AC800F的通讯

楼主(2005-09-08):
做的PLC项目要与上位(ABB,AC800F)通讯,硬件已经连接好,使用的CPU315-2DP+CP342-5,用DP网络与上位连接。通讯上不太清楚,正在找资料学习,那位知道请给出具体的方案,特别是软件上,感激~~~~~~~~~~~~~

网友A:
既然是通过Profibus通讯,就要向西门子索要该CPU的GSD文件。在ABB的编程软件CBF中导入该GSD文件。检查GSD文件的数据映象表(会有一个说明文件),在西门子的CPU中编程,按照输出格式把数据打包。在CBF中的FBD中用按照相同顺序解包,即可还原出你所需要的数据。

楼主:
ABB里我不清楚。 西门子中打包用什么办法实现,有打包,那ABB发下来的肯定也要西门子解包了,不知道如何实现,还有ABB对流通的数据有哪些要求,请郭工指教!

网友A:
GSD文件中会说明有多少数据可以发送和接收,以什么样的格式发送/接收,你只要在你的程序里把需要发送/接收的数据打包,并且给组态AC800F的工程师一份该数据包的数据映象表即可。在AC800F中有一块PROFIBUS通讯卡,做主(MASTER),西门子CPU的做从(SLAVE),只要通讯接口和协议能对上,剩下的事就是把通讯数据的次序对上就可以。

楼主:
郭工:这里应该是CP342-5与AC800F相连,342作为了CPU的主站。 GSD文件在PLC和DCS系统里都要下载?所说的数据打包是什么概念?如何做? 有人曾告诉我需要读写的数据一定要分别适用一个的DB(数据块),而不能分散,有这个必要吗? 我对通讯很门外,问题弱,不好意思

网友B:
那人的建议是对的,在一个DB块里,通讯方便,速度也快。

楼主:
有朋友指点说:我只要用FC1,FC2来负责CPU与342间数据传送,然后剩下的342与ABB的通讯由ABB来做的,只要提供GSD文件给他们就是了。不知道对否

网友C(2005-10-25):
如果数据量不大,建议加一个SIEMENS DP-COUPLER.

网友D:
GSD文件由西门子提供,AC800F只是要导入GSD文件,然后讲要通讯的数据定义好。根据GSD文件的区别,可以按字节发送,也可以按位发送。 两边做好对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