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电缆的选择

楼主(2005-09-08):
电流的大小为2500A,环境温度为25,最高温度为75,采用铜介质,请问选用多大的线径,按什么公式计算???

网友A:
2500A?是大了点!一般小电流1平方毫米是10A,大电流可以按3A处理,所以800平方毫米就差不多了!直径估计50毫米

网友B:
800MM2,直接用铜排好了,大电流的一般都用铜排,载流量要比电缆大,你用80*10的就可以了,载流量的计算公式好象以前的帖子有,你往前翻翻看。

网友C:
或者采用高压输电技术,把电流降下来。在远距离输电中,提升电压,降低了电流,就同时意味着降低了线损。

网友D:
你可以用三根630MM2电缆.没有标准公式.只有规定.考虑的因素很多.主要是发热.个人观点.

网友E:
大电流的一般都用铜排主要是安全问题

网友:
80x10太小了,起码要2x(100x10)

网友F:
2500A的电流是交流还是直流?根据标准如果用120*10规格的铜排其载流量为交流2330A,直流26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