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to 激情如火

楼主(2005-09-08):
激情如火你好,我最近做了一个PID实验,发现有如下问题,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用ABB ACS140变频器,变频器的主令信号是10K欧0--10V的电位器,反馈信号是压力开关,开始用电流反馈时,电机速度无变化。但用电压反馈时,给定一主令信号,无论反馈信号是增大还是减少,电机的速度一直增大,PID调节不就无效了吗/请帮忙解决一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
反馈信号应该是模拟量才可以,您说的压力开关是电接点压力表吧,建议换成远传式压力表,压力信号可以是电流信号或电压信号。

楼主:
to激情如火: 你能否给我提供莫一型号的压力表,厂家,规格等。只要能够把这个实验做成功的压力表都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