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達PLC怎樣與台達人機用RS485通訊????急!!!!

楼主(2005-09-08):
求助台達及工控的朋友: 台達PLC怎樣與台達人機用RS485通訊??目前需要遠距離通訊,大概100M左右,並且一臺人機要接8台 PLC,型號為DVP-EH. 謝謝!!謝謝!!

网友A:
用com2口带就可以。

网友B:
台达人机不是有两个COM口吗??人机好象都是RS-232的你需要转RS-485,PLC,上不是有485接口吗!! 我还是不明白你啥意思!485是可以并联的吗,这不就可以了!你人机发指令,可以以广播的方式,给下面的PLC来发布命令,个台PLC在根据自己的需要,把这些命令解下码!那就是自己的吗!! 那不就实现了。你的意思我不是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