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山武SDC15控制器2

楼主(2005-09-08):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山武控制器SDC15的编辑软件包啊,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控制停难得,好像不仅仅是温度控制吧,还有采用最优PID控制和新型算法,实现高精度,高稳定控制;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使用,我看了看他的外部有个与电脑连接的loader的连接口,哪里可以拿到他的数据线哪?我买的铂电欧是三根引线,可是他上面的PV端只有两个接线端子,怎么接线哪?

网友A:
山武控制器SDC15 的使用手册我有,你是否需要,我记得我用过的也是铂电阻三根引线的,它上面有三个接线端子。且有一个485通讯端口的端子。

网友B(2006-11-02):
有什么问题可以EMAIL:xiexiangling520@126.com

网友B:
山武SDC15的控制器的数据线如果需要,我公司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