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PC下载线的做法

楼主(2005-09-08):
台达PLC与PC下载线的做法

网友A:
所有的台达PLC编程线接线图都是一样的,   注意下面最后一个引脚连线图有错误,应是:    Rx 2<---->5 Tx    Tx 3<---->4 Rx    GND5<---->8 GND    http://www.gongkong.com/forum/pic/473921_1.gif

网友B:
没看明白! 你是用RS-232通信线吗? 好象不是这样的哦!

网友C(2005-11-27):
台达plc主串行口就是RS22,没什么不对的。
如果要使用485,就得使用带有485接口的cpu,或者增加一个转接模块。

网友D:
网上看的是
         Rx 2<---->5 Tx
     Tx 3<---->4 Rx
     GND5<---->8 GND

网友E:
台达PLC下载线的做法如下:以PC的RS-232作为和PLC进行通讯的通讯口为例。
       PC(9PIN)               PLC(8PIN)
        3(Tx)                    4 (Rx)
        2(Rx)                    5(Tx)
        5(GND)                   8(GND)
按以上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F(2006-01-04):
我也是搞台达编程的,希望与大家切磋一下.

网友G(2006-02-15):
我也是啊!有许多问题想向各位大哥请教请教啊!redbluyeah@yahoo.com.cn

网友H:
还有要1,4,6,短接,7,8短接

网友I:
谁说的对啊?各位

网友J(2009-01-17):
台达PLC圆形串口的管脚图是怎样的?

网友K:
有次我出去忘记带编程线了,就自己做了一个,三根线即可,无须短接。不过插的时候挺麻烦的,要焊1厘米的细铜丝在线头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有次我出去忘记带编程线了,就自己做了一个,三根线即可,无须短接。不过插的时候挺麻烦的,要焊1厘米的细铜丝在线头上。

是的!

网友M:
台达网站有线路图下载!!!!!!

网友N(2009-04-19):
台达PLC下载线的做法如下:以PC的RS-232作为和PLC进行通讯的通讯口为例。
PC(9PIN) PLC(8PIN)
3(Tx) 4 (Rx)
2(Rx) 5(Tx)
5(GND) 8(GND)
按以上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O:
PC3(Tx) ---PLC4 (Rx)
PC2(Rx)---PLC 5(Tx)
PC5(GND)---PLC 8(GND)

PC端的1、4、6断接;7、8短接,我都是这样做的。不短接的我没有实验过。

网友P:
好图,这两天正想做一根,谢谢楼上!!

网友Q(2009-05-23):
谢谢楼主,刚好用到。

网友R(2009-06-27):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谢了!!!

网友S:
有这样的雷人,我学习了。谢谢!

网友T:
就是这样的!正确!。。。。。。。

网友U(2011-01-14):
谢谢楼上 17楼的兄弟 做好了 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