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讓兩個UC3843工作頻率一致

楼主(2005-09-08):
我要做一個2000W的電源准備用兩個變壓器,兩個3843 但不知如何保持頻率一致,如果前面加一個NE555頻率修正,如何接法?請哪位大哥告訴我

网友A:
用一个3843,一个脉冲变压器---两个次级去驱动OK

网友B:
jhon讲的对,我也有过这样的设计.

楼主:
JHON 謝謝!但我們的客戶要求兩個變壓器和兩個3843 他說如果一組有故障的話另一組也可以工作,只是功率減少一半,充電時間長一點山而已,請問如果我在前面加NE555產生一方波后積分成三角波送到兩個3843 的4腳,行嗎?還有3843的4腳還需不需加振蕩電路

网友B:
你这种方法也可以,不过前面加NE555產生一方波后不需要積分成三角波,可直接送到兩個3843 的4腳.无须再加振蕩電路.其实你是为了实现电源沉余.输出两路并联.你再两输出并联前端+极要串二极管.不然也不行.

楼主:
sys001 你能讲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