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笔记本如何采集信号,用什么卡?

楼主(2005-09-08):
两个传感器,输出标准信号,想用一台笔记本同时采集这两个信号,请问如何采集,该选用何种数据采集卡或模块,谢谢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A:
可采用数据采集模块,然后通过笔记本的串口或者usb来将信号输入到笔记本中。 如要选定确定的型号,请提供采集型号的具体情况! kusite213@sohu.com

网友B:
可以使用PCMCIA卡或是使用USB接口卡都可以的。simeonp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