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雅特(Citect)
请教版主OPC变量问题

楼主(2005-09-08):
初用Citect,试着做一个OPC变量,地址定义怎么也不对,希望版主能给个例子

网友A:
很简单: 1、如果是citect作为opc server,则客户端定义的点名就是标签变量名称; 2、如果citect作为opc client,你可以使用标准的opc client测试连接opc server,在其中显示的项名就是你应该在标签变量地址处输入的内容 注意大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