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问RS485防干扰的方法。

楼主(2005-09-08):
小弟使用的是60块钱的RS232-485转换器,个人感觉好像是抗干扰能力比较差,有时候会使通讯瘫痪,请大家推荐几种RS485转换器,或者是485通讯时抗干扰的方法,请教也好,交流也好,谢谢先!

楼主:
干扰是由变频器引起的,这个转换器在无干扰的时候还是非常好的。

网友A:
60块钱的东西是做不好的,特别是考虑到它的抗干扰能力方面。

网友B:
建议使用鼎升力创公司生产的RemoDAQ-8520模块,很稳定

网友C:
采用优质的传输电缆和正确接地也是保障通信、抗干扰的重要措施!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48837

网友D(2005-10-25):
不知通信距离、波特率、电磁环境如何,很难判断。

网友E:
1:检查附近是否有动力线,信号线要远离动力线。 2:检查信号线是否有金属走线槽,走线槽是否接地。 3:检查转换器技术参数指标是否有抗磁电干扰的说明并符合国家标准。 4:在附近是否有产生电网干扰的干扰源,是否可减少其干扰。

网友F(2006-03-20):
加光耦效果不错的。这个方法我试过,非常好!你可以试试。

网友G:
深圳新蓝炬的产品用的很好,性价比高。我用了很多,目前还没有发现不良产品。可到他们网站www.lanq.com

网友G:
sorry!网址写错了,应该是www.lanq.cn

网友H:
没必要吧。

网友I(2006-04-19):
买个有源的,无源的当然不好了

网友J:
無源的模塊, 其信號驅動能力本來就是個令人憂心的問題, 更別提要加入啥光隔離保護, 信號加強/穩定等功能了! 試試泓格的 I-7520 吧!
I-7520 RS-232转RS-485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90I7520

网友K:
强烈建议用有源的,而且信号线最好用屏蔽的

网友L(2006-06-18):
干扰严重不仅和转换模块有关系,还和通讯线缆有关系,最好用屏蔽绞线,抗干扰能力强一些。

网友M:
建议您去我公司网站看看K-7110 是否符合您的要求!www.krxic.com 联系电话:51659880

网友N(2006-07-24):
调试时可以用无源的,工作是最好用有源的。我一直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