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5-09-08):
LG Master K120s的RS485可以使用无协议方式和一些仪表等进行通讯,我目前使用厦门安东的温控仪表LU-906,通讯时需要先寻址,然后才能进行读写操作。问题是寻址时,奇偶校验位要求为1,读写时要求为0;而一般串口的奇偶校验位设为1,使用Mark Parity,设为0使用Space Parity。 不知K120s是否可以实现这种设置?如果不行,是否意味着不能和温控仪表通讯?

网友A:
请您先把仪表的通讯协议发过来!谢谢! peisunlg@163.com/zhangpeilg@21cn.com

楼主:
最近出差,月底回去给您发过去,先谢谢了。

楼主:
To 反应堆: 您好,邮件我发了,谢谢。

网友A:
好象没有收到,你的通讯问题,到是收到了一个徐州的,不知道是不是您!!!

网友A:
收到了!放心吧!!不过我这两天出差,安排公司的技术人员去看看,希望会有好结果!!!

网友B:
我用LG 120S与富士变频器,理化温控仪,岛电温控仪,鸿格数据采集模块通讯过,都没问题的.485/232也都用过.LG还算好用的.

楼主:
To 反应堆: 谢谢了。 北京LG的给我打电话了,不过可能不能通讯上,他建议我用两个串口,一个用来寻址,一个用来读写;结果我发现LG一个串口是232,一个是485,而仪表是485通讯的。 我还是用别的仪表吧。

网友A(2005-10-08):
我和同事了解过了,您如果选择K120S的485扩展模块G7L-CUEC,¥556,可以有两个通道的485通讯。希望您能成功。

楼主:
加模块成本太高,还不如换一种仪表。所以以后可能用宇电的仪表了。况且本身用两个串口进行通讯,怎么都觉得别扭,还是仪表协议作的太差了。

楼主(2005-11-07):
 反应堆,你说LG通讯协议有Link和Loader两种,手册上说明的是哪一种?能把另一种协议给我发个邮件吧?
rancle_2000@sina.com

网友A:
一般说的是LOADER这种.今天就发给您!!!

网友C:
其实如果奇偶校验方式可以在程序内修改,那么可以自己在程序内算出奇偶校验,这样就可以根据需要来固定校验位。

网友D(2019-12-18):
 QQ流浪汉您好! 我用LG K120S与温控仪r的485通讯-,能把程序发一个给我吗?谢谢!1094.383567@qq.com.

网友E(2020-04-19):
LG K120S 和富士变频器如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