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server中的树型结构

楼主(2005-09-08):
请问各位高手:OPCSERVER中的BROWSER结构中的ITEM是平铺的还是分层的是由OPCSERVER自己决定的吗?如果我想在我做的CLIENT里面的BROWSER里面用这种分层的结构来显示我所搜索到的数据项,我应该怎么做?求大哥不吝指导,小弟的英文水平一般,我看的头都大了。还有我是用VB6.0编写的。

网友A:
你会做客户程序吗?在客户程序里面用browser你都不行我怀疑开发SERVER是不是难了点,我初学,客户里面我就简单的用了个平铺,我还比较疑惑,调用也不怎么清楚,等你会了教我哦呵呵

楼主:
呵呵,我会了。我做的是CLIENT程序。简单的说一下,请指教:搜索和CONNECT上OPCSERVER后,选用.gotoroot和.moveup,.movedown等方法和.showbranch,.showleaf等方法结合,就可以实现我所说的功能,剩下的就是你VB的控件使用问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