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一个似乎很简单的怪问题!!!!

楼主(2005-09-08):
现在又一个1000欧姆的电阻,加上1mA的电流,得到1V的电压。 然后使用采集卡采集这个信号。 发现将该电压信号以单端方式接到采集卡接线端子上(即负极接到采集卡的AGND),再在采 集卡接线端子上使用万用表测量该电位,发现不再是1V,有衰减。采集到的数值就不对?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呢?如何改善?

网友A:
请使用(电位差计)测量。 你的方法错了

楼主:
电位差计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B:
并个电容试试??

网友C:
你并电容了吗?结果怎么样啊?

网友D(2005-10-30):
采集卡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当然要衰减.如果输入阻抗是1K,应该测出0.5伏.用运算放大器跟随一下即可.信号接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反向输入端与输出端相连,最好用正负12伏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