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楼主(2005-09-08):
现数控车床CRT有BAT闪烁,PC板上LED红灯亮着,这两者有联系么?其他一切都正常!~~ 新人向各位大侠求助~~~~谢谢指教!~~~~在线等候!

网友A:
这么艰深的问题可能没人能回答。因为数控车床种类那么多!!CRT的BAT灯闪烁,是电源方面的事情吧。PC板上的LED红灯就不懂了。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报警 提示更换啊 你用的什么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