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怎样组网?

楼主(2005-09-08):
我厂有十多条生产线,用的PLC都不一样,有OMRON,SIEMENSS5-135,S7300,S7200,三菱系列,我想把每条生产线的一些信息送到一台或两台上位机,可以做吗?难不难?

网友A:
可以的!我提供2种方法供你参考:1.由于plc品牌复杂,可以先考虑把各plc站通过总线方式收集1台或2台plc主站上来(需配备总线适配模板),然后再plc主站上配备以太网模板,就可以和上位机组态软件数据通讯了。2.可以直接在各plc上配备以太网卡,分别向上位机进行数据通讯。

网友B:
同意simatics的做法

网友C(2005-10-19):
那需要什么硬件和软件实现,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