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编程通信方面的请教

楼主(2005-09-08):
我想用PLC与变频器通信,请问程序怎么做呀,,各位高手帮帮忙,,用来实现工厂的恒压供水,,,

网友A:
根据协议 来做 比较复杂

网友B:
如果PLC和变频器是同1品牌就比较方便。比如西门子的S7-200可以通过USS来控制自家的变频器。如果不同品牌,采用现场总线的方式也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变频器太烂,不支持现场总线,用的通讯协议也非常特殊,那么PLC的编程就比较麻烦。

网友C:
使用C200HE/G/X,CQM1H,CS1及CJ1可編寫PROTOCOL,透過RS232/485尚可連線32台.

网友D:
大家提问题能不能详细一些呀,你使用什么PLC,什么变频器,想通过什么方式通讯,这些都应该描叙清楚呀,要不怎么回答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