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陆问题

楼主(2005-09-08):
做一个简单的登陆画面,用户名和密码各有一个,要求当所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与用户定义的用户名和密码分别相同时,进入主画面;否则,退出wincc. 具体方案: 建立两个画面:登陆和主画面,登陆画面中放置两个输入输出域和一个登陆按钮,分别用来存放用户名和密码,在按钮鼠标动作事件中添加如下代码: int user0=11111111, user1; int pass0=00000000, pass1; user1=GetTagDWord("user"); //返回类型:DWORD pass1=GetTagDWord("psssword"); //返回类型:DWORD { if (user0==user1) { if ( pass0==pass1) (OpenPicture("主画面.PDL")); //返回类型:void } else ExitWincc(); } 程序编译无错误,却不能执行,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07-06-07):
公  司  简  介

无锡市新区金城电气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传动产品(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等)的市场推广、应用和售后服务。专业从事工厂自动化控制、过程自动化控制的设计研发与生产制造,专业配套设计制造各种设备的自动控制系统及各类非标电气控制柜。公司拥有一流的流体(水、油、汽等)控制专业设计人才和制造、安装服务人员,拥有技术全面的传动产品(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等)售后服务人员。在全国流体闭环控制领域和传动产品售后技术服务领域享有较高声誉和知名度,是华东地区规模较大的专业变频器技术服务中心。

公 司 专 业 代 理

◆  ABB传动特许分销商,ABB全系列变频器及售后技术服务
◆ 安川(YASKAWA)、西门子(SIEMENS)、富士(FUJI)指定代理服务商
◆ 提供各种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专业技术咨询服务
◆ 提供各种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原厂配件
◆ 精修各国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备件充足、质量保证、收费合理、服务及时

公 司 工 程 项 目 承 接

*锅炉鼓风、引风、给水变频节能控制系统
*中央空调冷却水泵、冷媒水泵、风机智能化控制系统
*工厂空压机站、液压泵站变频节能控制系统
*水厂泵房智能变频控制供水系统
*变频恒压(温、流量)流体闭环节能控制系统
*工厂自动化系统(Factory Automation)
*过程自动化系统(Process Automation)
*仪表控制系统、分散型控制系统(DCS)

网友B:
int user0=11111111, user1;    //您应该声明DWORD类型变量
  int pass0=00000000, pass1;
   user1=GetTagDWord("user"); //返回类型:DWORD
   pass1=GetTagDWord("psssword"); //返回类型:DWORD
  {
  if (user0==user1)
   { if ( pass0==pass1)
   (OpenPicture("主画面.PDL")); //返回类型:void
   }
  else
   ExitWin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