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磁阻电机调速的朋友请谈一下效果谢谢

楼主(2005-09-08):
(无正文)

网友A:
启动转距大,启动电流小,30%的启动电流产生150%的启动转距, 额定转速以下运行效率较一般电机高许多.. 系统成本与直流系统相当..

楼主:
高速噪音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
是电磁调速电动机吗??

楼主:
不是.定子线槽很少.也是用IGBT开关调速.没有变频复杂.原理差不多.就是开和关.声音很怪.就叫磁阻电机.

楼主(2005-10-20):
这种电机是不是用的很少.请用过的说一下.大家互相交流.

楼主:
高速噪音是不是都有.请用过 的说一下.我见过的超过1800转噪音太大.

楼主(2005-12-02):
请用过的谈一下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