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变频器能不能作到恒速限流

楼主(2005-09-08):
在恒压供水等控制中.需要恒压.但流量很小.也有大的时候.流量很小时能不能降电流而不降频率.

楼主:
变频器有自动省电运转.效果怎样. 谢谢

网友A:
两种可行的决方式: 1)大小泵并联变频一拖二工作方式:小流量时用小泵+变频调节; 2)出口处加气压罐,小流量时变频器休眠.由气压罐维持供水压力.. 成熟的经验做法,案例介绍很多..可自行检索..

楼主:
现在的变频器能不能做到小负载下只降低电压.不降频率. 有没有这种变频器.谢谢

网友B:
这个技术不是新鲜的.最早西门子的ECO变频器就自带这个功能,即节能模式,就是自适应控制.在满足工况的条件下,最小的电流运行. 我们知道变频的原理是调压调频,如果光调压不调频,对正常运行的电机是危险的(软起动,降压起动就这个原因),变频器要加入这个模式不只是采用电流负反馈就了事,因为那只是限制电流,而不能动态的跟踪控制电流同时还要保证V/F比,这就出来了平方转矩控制,即现在风机水泵的专用控制算法.现在的风机水泵变频都有这个功能,只不过没写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