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 高压电机的应用范围.

楼主(2005-09-08):
(无正文)

网友A:
老弟:这问题太菜了....... 不过你很好学...可嘉.... 有机会搞几台电气柜我作..免费收你这个徒弟..如何..? 我可是电气高级工程师哦..

楼主:
请教同功率的高压电机和低压电机哪种输出效率高. 高压电机一般用在哪.一般都在多少KW以上. 同样的泵负载.如200KW.两种电机各选多大. 选用高压电机的原因除了考虑线和变压器的因素外还须注意什么.

楼主:
问题太菜.因为不是我的专业.因为不懂才问.希望大家别见笑.谢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

楼主(2005-10-20):
有知道的请说一下.大家互相交流.

楼主:
好象国家规定超过一定功率的电机首选高压电机.测试效果好象很差.不知为什么.请各位指教.

楼主(2005-12-02):
请知道的解释.谢谢.

网友C:
我们厂里有4台10KV的高压电机。都是用在大型风机上的

楼主(2006-06-13):
我一直怀疑的问题,希望有答案.谢谢

网友D(2006-07-28):
高压中小型电机也可用低压大功率电机代替,三相高压电动机3KV,6KV,10KV的很普遍,电厂,一些用电量大的企事业单位都可以看到高压电机的使用;高压电机比低压电机性能要好些,功率因数和效率较高,并且可以省掉变压器,直接用3KV,6KV,10KV电网电源.